ALLEGRO 16.3器件异常被锁

楼主(2012-06-20):
如题:我移动一个器件,提示说,该器件被锁,但是我用最简单的解锁快捷键解锁提示是没有FIXED的属性,用PROPERTIES查看所有属性,也没有FIXED属性(已打开所有层),请问各位还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进入skill模式,试试这段代码: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symbols") ?onButtons '("noall" "symbols"))
    y=car(axlGetSelSet(axlSingleSelectPoint()))      -------------------输完这行以后,单击被锁定的零件。
    axlDBDeleteProp(y list("FIXED_PRIVATE"))

网友B:
    命令栏输入:
    skill axlDBDeleteProp(axlDBGetDesign()->symbols "FIXED_PRIVAT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命令栏输入:
    skill axlDBDeleteProp(axlDBGetDesign()->symbols "FIXED_PRIVATE")

    还是显示有FIXED属性无法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skill模式,试试这段代码: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symbols") ?onButtons '("noall" " ...

    这个Y=什么的我需要改成我存什么的盘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skill模式,试试这段代码: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symbols") ?onButtons '("noall" " ...

    另外,请问下,SKILL模式是什么模式啊

网友A:
    输入skill就进入skill模式了,然后输入第一行按回车键,输入第二行按回车键,点击零件,输入第三行按回车键。
    Y=什么的不用做任何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skill就进入skill模式了,然后输入第一行按回车键,输入第二行按回车键,点击零件,输入第三行按回车键 ...

    再执行了第一行和第二行后,让我选择POINT无法选择器件啊,FIND栏全黑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skill模式,试试这段代码: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symbols") ?onButtons '("noall" " ...

    成功了!!!万分感谢,不知道怎么表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