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B16.5 Design Entry CIS Auto Reference问题

楼主(2012-06-20):
Design Entry CIS以前在16.3的时候,如果进行了元件标号分页设置,以后在页面复制或添加同类元件时,会以当前页的标号范围来自动添加元件标号。现在16.5以后,同样情况,元件标号却以最后一页的标号范围来添加元件标号,很不方便。不知大家是否遇到过同样问题。还是需在什么地方有什么设置?

网友A:
    你是每张图纸单独编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要单页操作了,比喻你在某一页中添加了新的元器件,比喻电阻,你首先要将新添加的电阻位号改成   R?,然后回到你的工程目录中选中你需要更改的单页原理图,T00LS------>Annotate,余下的操作如图。

    你试试看,但是多页原理图的话,我们一般都是统一编号的,不会单页编号,因为对最后输出BOM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每张图纸单独编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要单页操作了,比喻你在某一页中添加了新的元器件,比喻电阻 ...

    我说的意思是在修改某页原理图时,为什么添加或复制元件时自动产生的标号不是在本页范围内增加,而是以最后一页的范围来增加。你说的情况我知道。

网友B:
    我说的意思是在修改某页原理图时,为什么添加或复制元件时自动产生的标号不是在本页范围内增加,而是以最后一页的范围来增加。你说的情况我知道。
>>那最后的bom岂不是有相同的器件位号了吗,岂不是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意思是在修改某页原理图时,为什么添加或复制元件时自动产生的标号不是在本页范围内增加,而是以最后 ...

我的前提是前面已经进行过分页标号设置了,自动标号怎么会重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