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ads不能转成allegro

楼主(2012-06-20):
大家好,我用的pads是9.0版本,allegro用的是15.5版本。pads怎么就转不成allegro 了呢。转成的asc格式的版本从powerpcb3.0到pads2005都试了,都不行。求解!

网友:
1.你有装15.5的补丁吗?没装补丁的时候,有时是会出问题的
2.你的PADS封装的命名可能有问题,名字里不能有allegro不能识别的字符
  你把你的错误提示贴上来看看

网友:
allegro 16.3 和16.5 可以阿
15.5沒試過

网友:
路徑不能太長,檔案名稱不能有中文或空格的字,這樣有可能會轉失敗

楼主:
如图所示
路径点击OK,就直接跳出转换失败的窗口。
allegro 15.5的补丁倒是没装过。
pads封装库里有破折号,allegro应该可以转换的吧

楼主:
这个是log file。里面没有啥内容。

网友:
15.5的,没有试过  15.7及以上的可以  注意目录不要有中文名  放在根目录下最好是  这样就可以成功  PADS导出版本稍微低些就可以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