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Designer 出网表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2-06-20):
    使用 EE7.9.1 中    DxDesigner   出网表的时候出现以下错误时怎么回事啊 !大哥大姐帮帮忙啊!

    {:soso__9479475555278606121_2:} {:soso__9479475555278606121_2:} {:soso__9479475555278606121_2:}
    Error 6091: Schematic1 com $4I1015 Symbol ML555_LIBRARY:F12 missing for hetero device 5VLX50T

网友A:
    提示是库的问题啊,可以看看库的东西全不全,特别是hetero相关的。
我是新手,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是库的问题啊,可以看看库的东西全不全,特别是hetero相关的。
我是新手,帮顶.

    谢谢了,我看看

网友:
    估计是有多个slot, 没有全部放入,或者是多个slot对应device不一致。

网友:
    5VLX50T 这个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用库里面的原件去替代原理图上原件后问题更多了
使用 EE7.9.1 中    DxDesigner   出网表的时候出现以下错误时怎么回事啊 !大哥大姐帮帮忙啊!

    Error 6091: Schematic1 com $4I1015 Symbol ML555_LIBRARY:F12 missing for hetero device

5VLX50T

    Error 6091: Schematic1 com $4I1091 Symbol ML555_LIBRARY:F5 missing for hetero device 5VLX50T

Error 6091: Schematic1 com $4I1091 Symbol ML555_LIBRARY:F6 missing for hetero device 5VLX50T

    Error 6091: Schematic1 com $4I1091 Symbol ML555_LIBRARY:F12 missing for hetero device 5VLX50T

    Error 6091: Schematic1 com $4I1091 Symbol ML555_LIBRARY:F20 missing for hetero device 5VLX50T

Error 6091: Schematic1 com $4I958 Symbol ML555_LIBRARY:F0 missing for hetero device 5VLX50T

    Error 6091: Schematic1 com $4I958 Symbol ML555_LIBRARY:F5 missing for hetero device 5VLX50T

Error 6091: Schematic1 com $4I958 Symbol ML555_LIBRARY:F6 missing for hetero device 5VLX50T

Error 6091: Schematic1 com $4I958 Symbol ML555_LIBRARY:F12 missing for hetero device 5VLX50T

    Error 6091: Schematic1 com $4I958 Symbol ML555_LIBRARY:F20 missing for hetero device 5VLX50T

    Error 6091: Schematic1 com $7I305 Symbol ML555_LIBRARY:F0 missing for hetero device 5VLX50T

Error 6091: Schematic1 com $7I305 Symbol ML555_LIBRARY:F5 missing for hetero device 5VLX50T

Error 6091: Schematic1 com $7I305 Symbol ML555_LIBRARY:F6 missing for hetero device 5VLX50T

Error 6091: Schematic1 com $7I305 Symbol ML555_LIBRARY:F12 missing for hetero device 5VLX50T

Error 6091: Schematic1 com $7I305 Symbol ML555_LIBRARY:F20 missing for hetero device 5VLX50T

Error 6091: Schematic1 com $8I436 Symbol ML555_LIBRARY:F0 missing for hetero device 5VLX50T

Error 6091: Schematic1 com $8I436 Symbol ML555_LIBRARY:F5 missing for hetero device 5VLX50T

Error 6091: Schematic1 com $8I436 Symbol ML555_LIBRARY:F6 missing for hetero device 5VLX50T

Error 6091: Schematic1 com $8I436 Symbol ML555_LIBRARY:F12 missing for hetero device 5VLX50T

    Error 6091: Schematic1 com $8I436 Symbol ML555_LIBRARY:F20 missing for hetero device 5VLX50T

Error 6091: Schematic1 com $13I383 Symbol ML555_LIBRARY:F0 missing for hetero device 5VLX50T

    Error 6091: Schematic1 com $13I383 Symbol ML555_LIBRARY:F5 missing for hetero device 5VLX50T

    Error 6091: Schematic1 com $13I383 Symbol ML555_LIBRARY:F6 missing for hetero device 5VLX50T

    Error 6091: Schematic1 com $13I383 Symbol ML555_LIBRARY:F12 missing for hetero device 5VLX50T

    Error 6091: Schematic1 com $13I383 Symbol ML555_LIBRARY:F20 missing for hetero device 5VLX50T

    Error 6091: Schematic1 com $14I197 Symbol ML555_LIBRARY:F0 missing for hetero device 5VLX50T

Error 6091: Schematic1 com $14I197 Symbol ML555_LIBRARY:F5 missing for hetero device 5VLX50T

Error 6091: Schematic1 com $14I197 Symbol ML555_LIBRARY:F6 missing for hetero device 5VLX50T

Error 6091: Schematic1 com $14I197 Symbol ML555_LIBRARY:F12 missing for hetero device 5VLX50T

Error 6091: Schematic1 com $14I197 Symbol ML555_LIBRARY:F20 missing for hetero device 5VLX50T

    Error 6091: Schematic1 com $16I484 Symbol ML555:F1 missing for hetero device 5VLX50T

网友B:
    是不是要重新画LOCAL library

楼主:
    对,应该是库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要重新画LOCAL library

    我问了好几个人,他们都说应该是库的问题!

网友:
    建议把这个Symbol截图贴上来,或者把Pin Number、Pin Name都显示出来看一下就清楚了。可能是F开头的这些Pin脚的设置或者信息有问题。截图最好也把这些信息显示出来再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