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WIFI效果很差,高手给点意见

楼主(2012-06-20):
高手,请帮我看看RTL8189天线电路

RTL8189电路

RTL8189电路

网友:
我的看法:
1、天线端少做些兼容性设计;
2、天线匹配电路的参数是否经过调整后确认的,不然匹配这块估计有问题;
3、电源供电处再加些容量更大的电容和串磁珠、电感;加些0.01UF、0.001UF高频去耦电容;
4、天线传输线走阻抗线,相关的LAYOUT符合RF走线规则;

网友(2019-11-26):
效果差具体是哪儿差?

2012 的 帖子,公司應該早就倒了!@_@!!!

网友:
    效果差,是距离近,还是卡顿不流畅?
    需要去调试参数的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