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焊盘问题

楼主(2012-06-20):
过孔的属性
CNN 22  start
CNC 22 inner layers
CNN 22 END
这里的cnc cnn是什么意思啊 如何创建内层为cnc啊 好像默认的都是cnn啊

网友:
CNN的焊盘没有设置Anti pad
CNC设置了Anti pad是圆形的反焊盘,这个用在负片上,设置这个东西,就可以在负片的是让铜皮离焊盘远一点,远多少可以设定

网友:
一直都没注意内层有CNN,CNC的区别,呵呵,今天又了解到一个,谢谢

网友A(2012-08-08):
引用 网友B:

内层设置Anti Pad后,焊盘变成CNC类型。
那么怎样去掉AntiPad设置,恢复成CNN类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层设置Anti Pad后,焊盘变成CNC类型。
那么怎样去掉AntiPad设置,恢复成CNN类型呢?

网友(2013-10-25):
cnn和cnc有神马区别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