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限流电阻的加法

楼主(2012-06-20):
对1安的电流加限流电阻怎么加,加0.5瓦1瓦2瓦3瓦……分别对应多少殴,需要考虑电压吗?

网友:
加保险行不?呵呵

楼主:
我想弄清这个问题?

网友(2012-08-07):
应该是串接,多少瓦对应多少欧姆电阻跟电阻封装有关系,不是多少瓦随便就对多少欧姆

网友:
顶 楼上说的

网友(2012-09-28):
4楼正解,贴片电阻封装尺寸与功率关系:
    0201    1/20W
    0402    1/16W
    0603    1/10W
    0805    1/8W
    1206    1/4W
    1210    1/3W
    1812    1/2W
    2010     3/4W
    2512     1W

网友(2012-11-24):
楼上正解,基本的封装大小还是要懂得

网友:
限流电阻要看封装尺寸,

网友:
直接串限流电阻不会对负载影响吗?

网友:
康铂铜丝,1mm 1毫欧

网友(2012-12-31):
串联电阻分压,并联电阻限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