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如何将OrCAD 页面一次性关闭

楼主(2012-06-20):
向高手求救,如图,orcad如果打开了好多页,一页一页关闭相当麻烦
有没有办法一次性关掉所有页面,只保留项目管理器窗口

网友A:
    目前我找不到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我找不到好方法

我们的设计有的有大几十页,这个问题相当困扰大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闭后,删除.opj 文件,然后再打开DSN。不知是不是你要的结果。在不关闭的情况下,我也没找到好的方法。

    呵呵,谢谢yilei了,至少看烦了,可以关掉,再打开

网友A:
    刪除 OPJ 之後,會造成某些參數不見。例如: DRC 規則、DRC 文件名稱需要重新建立、BOM 產生欄位、BOM文件名稱需要重新建立、仿真參數不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刪除 OPJ 之後,會造成某些參數不見。例如: DRC 規則、DRC 文件名稱需要重新建立、BOM 產生欄位、BOM文件名 ...

    看来还得慎重考虑在何种情况下能用这种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还得慎重考虑在何种情况下能用这种方法

可以考虑删除opj文件中的部分内容。格式为
    (Doc
      (Type "COrSchematicDoc")
      (Frame
            (Placement "44 0 1 -1 -1 -4 -23 66 909 66 376")
            (Scroll "0 45")
            (Zoom "100")
        (Occurrence "/"))
          (Path
             "文件路径")
          (Schematic "Schematic1")
          (Page "page1"))
    以上对应的就是打开的页。
这样其它信息就不会删除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删除opj文件中的部分内容。格式为
 (Doc
          (Type "COrSchematicDoc")

我删除部分内容后,原理图就没办法打开了。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删除部分内容后,原理图就没办法打开了。  这是什么原因?

    可能你刪除錯誤地方。我測試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刪除錯誤地方。我測試是正常的。

是参照截图删的喔。我的是16。2版本

网友B:
    我的版本是16.3 ,16.2 没测试过。能否把你的opj 文件发给我看看,格式是不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版本是16.3 ,16.2 没测试过。能否把你的opj 文件发给我看看,格式是不是一样。

    刚刚试了另外几份文件,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版本是16.3 ,16.2 没测试过。能否把你的opj 文件发给我看看,格式是不是一样。

我的 ORCAD 是16.5, 16.5 和 16.3 應該沒有差多少。
先搜索找到 (HierarchyView) ,然後往下找到第二個 (Doc 文字,從此開始刪除,一直到 (MPSSessionName 的前面。
請參考之前的圖片。

网友:
搞不明白,同样的操作方式为什么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

网友(2012-11-06):
ORCAD 16.6 有新增此功能。

网友B(2013-09-06):
    关闭后,删除.opj 文件,然后再打开DSN。不知是不是你要的结果。在不关闭的情况下,我也没找到好的方法。

网友(2014-05-17):
    想问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原理图全被打开的,如果是和pcb关联互动时打开的,可以关掉那个关联开关

网友(2014-07-03):
    我的16.2试验可以,想删除几页就几页

网友(2014-10-13):
    16.3 以后的文档可以在windows菜单里全部关闭

网友:
    其实一个个关闭也是挺快的,点到选项卡上右键,再按C键,光标放在第二张图做动作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