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l99怎么设置椭圆钻孔

楼主(2012-06-20):
哪位高手知道protell99怎么设置椭圆焊盘里的长椭圆钻孔吗?

网友:
用多个金属化焊盘进堆叠组合表示。

网友:
看法和2楼一样。公司里面也是这么操作的,问过原因,好像是PCB加工某个方面的问题,非常模糊。。

网友:
先放个焊盘,再在板外框层加上椭圆形的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