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gerber问题

楼主(2012-06-20):
请教各位:
(1)从pads用cam导出的gerber文件是不是直接打包给板厂就可以了,不需要作任何处理??我们工程师说要再用cam350打开再导出gerber文件打包发给板厂,确保文件正确性.
(2)nc drill层是不是一定要设置offset为0,设置为1000行吗?我们工程师说一定要设为0确保板厂不出错,但我看好多教程都没这个说法.

困惑中,求解...........

网友:
    恩。出板廠前肯定要自己檢查的,孔對上就行了。。不一定設為0,如果OFFSET為1000,其它GERBER文件的OFFSET也要設為1000,這樣檢查時孔才不會偏。不過偏了也沒關係的,板廠會自動對位的。。

网友:
    一般我们使出.pho文件给板厂的,另外孔文件的offset与其他文件一直就OK
好像是不是 0 0无所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