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转单端运放输出失真问题

楼主(2012-06-20):
这两天在调试蓝牙音响,蓝牙模块输出的是差分信号,用SGM4812将差分信号转成单端,但是问题来了,连上蓝牙播放音乐时严重失真,只有将蓝牙接收的音量调到很小,声音才正常;将SGM4812反馈电阻调小也没用。客户又催得紧;搞了一天多实在没办法将SGM4812换成HWD2108,效果得到很大改善,但是将声音调到最大的时候还是失真严重,这下真没招了,客户一直在催,都不知道怎么回复。希望哪位大虾能指点一下。谢谢。(打算用HWD2108,因为SGM4812交货周期长)QQ:961719979

网友: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高手在哪里。

网友:
楼主试试只接音频差分输出一端,即只取一半的输出信号经功放后再去驱动负载试试;" j9 @3 X5 t1 R8 H, E
差分输出信号如果幅度已经比较大了,可以只用其一边的输出信号,这样音频信号的动态范围(幅值)就为原来的1/2了,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了!!

楼主:
根据楼上的方法试了,失真更大

网友:
你用的单电源还是双电源,如果用单电源,在交流耦合情况下,运放输入端又没有合适的偏置,就会造成下半波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