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怎样切割焊盘

楼主(2012-06-21):
怎样将一个方形焊盘切割成去掉一个角的焊盘?

网友A:
异性焊盘可以考虑画铜皮后组合成pin脚!也可以让结构画个图然后倒入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异性焊盘可以考虑画铜皮后组合成pin脚!也可以让结构画个图然后倒入编辑!

    第一种方法试过,总是达不到想要的效果,第二种怎么做,能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