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把pads的PCB板子一层一层的打印成pdf形式啊

楼主(2012-06-21):
求助:怎么把pads的PCB板子一层一层的打印成pdf形式啊,总共6层板,打印出来给别人看呢

网友A:
    這事哥天天在做。先導出GERBER到CAM350,然后就能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事哥天天在做。先導出GERBER到CAM350,然后就能打了。。

    我没有CAM350的话该怎么办呢,指导一下,大侠

网友:
    網上CAM350軟體多的很,才30MB左右。還是綠色的。。這個軟體網上相當好下。。

网友:
    导gerber的时候可以设置

网友:
    这个简单 用高版本的PADS,比如 PADS9.3 , 可以直接输出各层

网友:
    是的,5樓比較直接。一學就會。。我也才知道,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