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怎么给一个没有网络的过孔指定一个网络?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2-06-21):
allegro中怎么给一个没有网络的过孔指定一个网络?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也想知道,,就象PADS直接拉飛線啊
    ????

网友:
    这个还真是没有研究过。不过我们都是用SKILL的,呵呵。

网友A:
    EDA365  网站里面有一个EDA365 SKILL , 里面有这个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A365  网站里面有一个EDA365 SKILL , 里面有这个功能的

    ok!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