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制作元器件封装

楼主(2012-06-21):
打个比方:有两个元件的电路符号、PCB封装都是一样的,但型号不一样。在padsLOGIC当还必须得做两个CAE封装吗?
如果不需要,那如何在画原理图时象调用电阻电容一样,只需更改其器件名称就可以了?

本人刚学PADS,提高的问题比较白痴,谢谢各位。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处理

楼主:
麻烦楼上能说清楚一下吗?

网友:
我也是新手,终于可以帮助别人了。呵呵,高兴。
1.就你问可用问题,一般要画两个CAE封装的。在电路图中,所有的符号都是要让读者方便看懂。两个不同的CAE封装用同样可的PCB封装的情况很多。
2.新手提问题,有个专用帖的。去那儿发会更快的得到答复。
3.我也是新手,答案不一定准确,还请大牛指点。

网友:
刚刚写得,全没了。

网友:
总体来讲,pads的元件是逻辑符号(CAE)和pcb封装的组合。
你说的型号不一样的情况要分几种:
1.假设是电阻,阻值不一样,一个元件就行了,在logic里改阻值就行;
2.假设是电阻,阻值相同,精度不一样,一个元件也可以(但是需要标明),但不规范,最好是两个,名称不一样;
3.假设是电阻,阻值相同,精度一样,但耐热不一样,也需标明,同第二点。
自己根据情况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