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2004 等长线,蛇形线

楼主(2012-06-22):
3金币
FPGA和SDRAM的地址线等需要走等长线,请问如何才能实现。我的想法是,一组线用F5拉,以最长的线为标准,其他的线不够就自动走蛇形线,请问楼主和各位高手赐教。我没走过这种成组的等长线,问高手们用mentor是如何实现的,一个一个的手动去调,又费事又拉不准。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呢,我也在做这个,第一次走,求教

楼主:
我还是自己手动走的...

网友:
2004还没有CES,记不清哪里设的等长约束了。Mentor应该有auto tune或dynamic tune的工具,可以先用一下,但最终手工调整还是必要的,工具还没智能到那种程度。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2012-10-17):
我想请教一下各位:2004版本中如何设置隐藏某些网络的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