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找不出原因。

楼主(2012-06-22):
我查了好久了、谢谢各位了

楼主:
怎么没人来回答啊。这是最基本的电路。

网友:
仿真結果看起來正常啊!

网友:
可能是你的仿真時間設定錯誤,造成看不到整個過程。

楼主:
** Creating circuit file "333333.cir"
** WARNING: THIS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FILE MAY BE OVERWRITTEN BY SUBSEQUENT SIMULATIONS

*Libraries:
* Profile Libraries :
.INC "f:\\\33333-pspicefiles\schematic1\333333\333333_profile.inc"
* Local Libraries :
* From [PSPICE NETLIST] section of F:\ORCAD10.5\tools\PSpice\PSpice.ini file:
-------------------------------------------------------------------$
ERROR -- Unable to open file
.lib "F:\ORCAD10.5\tools\pspice\library\nom.lib"
.lib "F:\ORCAD10.5\tools\pspice\library\7400.lib"
我试了也不行,这是他提示的。谢谢你了

网友:
我是用 16.5版本。
**** 06/27/12 17:23:04 ****** PSpice 16.5.0 (April 2011) ****** ID# 0 ********

 ** Profile: "SCHEMATIC1-333333"  [ C:\Users\097009\Downloads\New-Pspice\33333-pspicefiles\schematic1\333333.sim ]

 ****     CIRCUIT DESCRIPTION

******************************************************************************

** Creating circuit file "333333.cir"
** WARNING: THIS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FILE MAY BE OVERWRITTEN BY SUBSEQUENT SIMULATIONS

*Libraries:
rofile Libraries :
.INC "C:\Users\097009\Downloads\New-Pspice\33333-pspicefiles\schematic1\333333\333333_profile.inc"
* Local Libraries :
* From [PSPICE NETLIST] section of C:\Cadence\SPB_16.5\tools\PSpice\PSpice.ini file:

**** INCLUDING 333333_profile.inc ****
.STMLIB ".\333333.stl"

**** RESUMING 333333.cir ****
.lib "nom.lib"

*Analysis directives:
.TRAN  0 2K 0
.PROBE V(alias(*)) I(alias(*)) W(alias(*)) D(alias(*)) NOISE(alias(*))
.INC "..\SCHEMATIC1.net"

**** INCLUDING SCHEMATIC1.net ****
ource 33333
X_U1A         N00274 N00261 N00296 $G_DPWR $G_DGND 7400 PARAMS:
+ IO_LEVEL=0 MNTYMXDLY=0
X_U2A         N00274 N00296 N00487 $G_DPWR $G_DGND 7408 PARAMS:
O_LEVEL=0 MNTYMXDLY=0
X_U2B         N00296 N00261 N00460 $G_DPWR $G_DGND 7408 PARAMS:
O_LEVEL=0 MNTYMXDLY=0
X_U3A         N00487 N00460 Y $G_DPWR $G_DGND 7402 PARAMS:
O_LEVEL=0 MNTYMXDLY=0
U_DSTM1         STIM(1,0) $G_DPWR $G_DGND N00274 IO_STM STIMULUS=STM1
U_DSTM2         STIM(1,0) $G_DPWR $G_DGND N00261 IO_STM STIMULUS=STM2

**** RESUMING 333333.cir ****
.END

网友:
上傳16.5版本的文件,請先找有16.5版本電腦來開這個文件。

楼主:
谢了。我试试。不用我这里没人用16.5的。都是用10.5的

楼主:
现在他说我没定义了。。。。。。ERROR -- Model IO_STM used by U_DSTM1 is undefined
ERROR -- Model IO_STM used by U_DSTM2 is undefined

楼主:
試著將有關 .INC "f:\\\33333-pspicefiles\schematic1\333333\333333_profile.inc"  設定拿掉。; ?) r!这个我本来就没设置的

楼主:
下班了。谢谢了。明天再问问。我刚学这个几天

网友(2012-08-03):
    请在candence论坛直接下载candence16.5,其中一个组件就是orcad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