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otherm 9.3 分享

楼主(2012-06-22):
http://115.com/file/c2conka0#
flotherm 9.3版本
这个不用说了把,全球份额最大的热分析软件,xx文件没有
自己找找试用

网友:
    LZ啊,要是有破解该多好!!

网友(2012-08-23):
    非常感谢坛友

网友:
    不知是否有破解文件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1268-1-2.html 用这个就可破解,用法大家都应该知道吧。
    mentorkg -patch xx:     xx指软件安装的所在盘

网友(2012-10-19):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1268-1-2.html 用这个就可破解,用法大家都应该知道吧。
mentorkg -patch  ...

    哥们,我还没达到阅读权限,能否直接提供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1268-1-2.html 用这个就可破解,用法大家都应该知道吧。
    mentorkg -patch  ...

    我也没达到阅读权限,能否直接提供下,谢谢了。

网友:
    我也没达到阅读权限,能否直接提供下,谢谢了

网友:
    請大家幫忙. 感激!

网友:
    等级~~~
我的等级不够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1268-1-2.html 用这个就可破解,用法大家都应该知道吧。
mentorkg -patch  ...

破解怎么搞的。能否说明下。谢谢,第一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破解怎么搞的。能否说明下。谢谢,第一次用。

同问,不知道怎么用。迷惑!

网友(2014-02-17):
9.3 板成功安裝,供大家參考:
1.先裝軟體。
2.複製 MentorKG.exe 到軟體 mgls.dll / mgls64.dll 所在的目錄。
3.打開命令視窗。開始 -> 執行 -> CMD -> Enter
4.切換到 MentorKG.exe 所在的目錄(也就是 mgls.dll / mgls64.dll 所在的目錄)。
5.輸入命令 MentorKG -patch . -h XXXXXXXXXXXX,其中 X 為網路卡卡號,注意 patch 為小寫。
6.稍等,會彈出一個文字檔,將其存為 License.dat。
7.右鍵我的電腦->屬性->高級->環境變數,在系統變數中創建變數 LM_LICENSE_FILE,變數值為 License.dat 完整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