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9画BGA封装的问题

楼主(2012-06-22):
最近在做个摄像头的他、image sensor 板的layout,那个image sensor是BGA封装的,不是很规则的那种,搞了很久都没有弄好那个封装,请问高手们在画这类封装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教程给一个,谢谢!

网友:
    用矩阵粘贴

楼主:
    能不能说的更加具体一点。

网友A(2013-07-18):
    我之前画过一年的摄像头,像之前的0708,0709,不过这个都是低像素的,你做的senser多少像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画过一年的摄像头,像之前的0708,0709,不过这个都是低像素的,你做的senser多少像素

我做的事1024*512的,这个BGA焊盘比较特别。

网友:
    直接将pdf的BGA导到autocad里面(需要相应插件),做一个dxf再导入AD,这样距离都不用算,对于不规则的封装极其有用,而且封装的尺寸肯定不会错

楼主:
    这个办法倒是很好,不过没有试验过,高手啊!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