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ot is too large for plotting area 急~~~求大侠帮助

楼主(2012-06-22):
pads9.3 做好了layout 要转出cam 的时候出现了:plot is too large for plotting area  转出资料也不齐全,请问这样要怎样设置才能恢复。
ps:站内教的处理方法也不行哦,就只有top层转出会这样

楼主:
    我pads9.3 做好了layout 要转出cam 的时候出现了:plot is too large for plotting area  转出资料也不齐全,请问这样要怎样设置才能恢复。
    ps:站内教的处理方法也不行哦,就只有top层转出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發上來看看。。

    里面好像有2d线,但是找不出来.

网友:
    打不開。我是2007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好像有2d线,但是找不出来.

    右键选择shapes,再按ctrl+a可以选到那条2D线,但是框选就选不到

    出gerber的时候,TOP层不选shap,就不会报错,你把防撕裂用铜皮画到TOP,不要用shap就可以了

网友B:
    你可以ctrl+a把所有的2D线都删掉,在添加自己需要的也可以

网友C:
    我转成DXF文件确实看到有TOP层确实有东西,但是把所有颜色都打开也没看到那几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ctrl+a把所有的2D线都删掉,在添加自己需要的也可以

非常感谢~~~这个问题解决了,不过在转出cam的时候在最后一层:drill drawing  这个上还会出现plot is too large for plotting area 。。。。  drill drawing  这层也还是转不出来,能不能再帮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转成DXF文件确实看到有TOP层确实有东西,但是把所有颜色都打开也没看到那几条线。

    我也是,后来就把gerber中的2d不勾选,不过这个问题现在已经OK了,但是。。。最后一层导出gerber图的时候还是会有plot is too large for plotting area。。。。郁闷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后来就把gerber中的2d不勾选,不过这个问题现在已经OK了,但是。。。最后一层导出gerber图的时候 ...

    你这个是通孔板,可以修改drill drawing    里面的层设置,把TOP层换成BOT层就可以了
    或者里面的TOP层的shap不要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通孔板,可以修改drill drawing    里面的层设置,把TOP层换成BOT层就可以了
或者里面的TOP层的 ...

TOP层的shap  在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TOP层的shap  在哪?

    CAM→drill drawing的设置里面有TOP层,你把shap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