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显示内层的copper cut out 边框?一直没注意这问题

楼主(2012-06-22):
10金币
6层板,想要删除内层copper cut out  ,结果只有顶层和底层可以显示copper cut out 边框,是我电脑问题?

网友(2013-01-23):
有可能copper和 cut out combine 了 ,可以选中这个copper和 cut out 点右键做uncombine处理后再删cut out就可以了。试试吧,可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那你试一下先灌好铜,再在copper cut out区域,也就是你没能灌到铜的地方选择shape,看能选中东西不,能的话再PO,再在那个区域选择看能选中copper cut out删除不。我试了下,就算是0MIL的线宽也不可能没显示。
找到了顺带说下解决办法吧!

网友:
    应该是中间的COPPER颜色和背景色一样的所以看不到!

网友(2012-06-22):
引用 楼主:
如图

    没源文件真猜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copper和颜色没有

    如图

网友A:
    打开copper和颜色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