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布线问题

楼主(2012-06-22):
pads Router文件里面,那里没有设置好,按自动布线键,没有自动布线作用。多谢!!急!!

网友:
    应该会谈出一个对话框吧,你按提示框里面的提示内容缺失的文件收到指定的文件夹

网友:
    我的也是,有时候有,有时候不能自动布线
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