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文件输出要套上公司名等 标签怎么套打

楼主(2012-06-22):
我用的pads软件,每次打印CAM文件时,都要用先做好的纸张去套打才能打印出公司名称,制作人,等标签,要是有时纸张没放好,就会打偏。有没有谁知道,能一次性将这个搞定。

网友:
建议你们把gerber文件使用CAM 350导出DXF文件,然后在Auto CAD里面编辑就OK了
: |1 w" u8 T' d; {5 F下图是我们的一个实例。

网友:
这样做还可以很好的表示出PCB的各个尺寸,以及后期的资料管理

网友:
采用我的方法,别忘了加点分啊

楼主:
呵呵,CAM350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