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欧姆的阻抗线误差过大?

楼主(2012-06-22):
50欧姆的阻抗线误差过大对板子影响大不大?
要设计一个板子跑1G的主频,板子上的DDR3有些单端信号要做50欧姆阻抗线,原设计是误差+/-10%,但线路板厂说只能做到55欧姆误差+/-10%,请教各位大人,不知这样对板子的性能影响大不大?

网友A:
可通过调整介质厚度或阻抗线宽来达到50欧姆的阻抗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通过调整介质厚度或阻抗线宽来达到50欧姆的阻抗要求的.

这位兄台答非所问,我问的是阻抗线误差过大对电路的影响,我也知道调整介质厚度或阻抗线宽可以改变走线的阻抗.有没懂的人,麻烦给个答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台答非所问,我问的是阻抗线误差过大对电路的影响,我也知道调整介质厚度或阻抗线宽可以改变走线的阻 ...

ddr3的阻抗可以适当的放宽,在40欧姆~60欧姆之间都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r3的阻抗可以适当的放宽,在40欧姆~60欧姆之间都是可以的!

了解,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