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自带的快捷键是不是不可以改??

楼主(2012-06-23):
我想把CTRL+C改成复制快捷键,发现不能实现。

网友A:
全部快捷键都能改,你到安装目录搜索ENV,用TXT打开,里面快捷键自己怎么用得舒服怎么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部快捷键都能改,你到安装目录搜索ENV,用TXT打开,里面快捷键自己怎么用得舒服怎么改

试着这样的了,不行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快捷键都能改,你到安装目录搜索ENV,用TXT打开,里面快捷键自己怎么用得舒服怎么改

你试过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试过没有?

要是不能的话我肯定不会回复的!
你想要把ctrl+c改为复制  可以在env里面加这句话:alias sc copy  不过你得在env里面把copy的快捷键去掉。每次改动env都需要重新启动allegra才能用。
env里面两种快捷键的格式:alias  自定义快捷键   allegra功能键    2、funckey   自定义快捷键  allegra功能键   第二种是需要按快捷键后再按回车键。

补充:# F1 is normally reserved by the system for Help so we don't use it   这句话后面都是自定义快捷键,加减都是在这句话之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着这样的了,不行的哦

请看下面一起回复内容,或者还有种方法:在环境变量的env 的最后加上  alias sc copy  就可以把ctrl+c改为复快捷键  以此类推就可以全部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不能的话我肯定不会回复的!
你想要把ctrl+c改为复制  可以在env里面加这句话:alias sc copy  不过 ...

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试过没有?

你试过了吗,还是不行啊

楼主:
我这几天在画一个板子,没时间试呢,改天我试了上来说一下。

网友C:
話說的ENV好多都可以改的呢 你環境變量設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話說的ENV好多都可以改的呢 你環境變量設錯了吧·

没有,试着还是不行的

楼主:
试过了,不行。”alias sc copy“这个快捷键只有按s+c才有用。不知道5楼的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
在Cadence\SPB_16.5\share\pcb\text路径下(以写字板或记事本方式)打开env文件,更改,然后save,关闭重新启动软件即可。

在ENV文件中,找到下面内容,修改。

------------------------------------------------------------------------------------------
s normally reserved by the system for Help so we don't use it
funckey 。。。
。。。。

#--------------------------------------------------------------------

网友:
Example -- following starts the move command without a Enter key
#     funckey m move

16.5的env,说明。

网友:
~C 要改成这个!!
funckey C copy  这个是大写字母C的设置!
alias ~C copy 这个才是ctrl+C的设置!
单个字母是用funckey功能设置的!
带功能的设置需要用alias功能设置!!

网友:
要copy什么东西啊  线条 器件   还是下面框里的字...

网友:
ctrl+c肯定不行,别的都可以。我以前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