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allegro的GERBER存放路径??

楼主(2012-06-23):
如题。谢谢!!!!

网友A:
    setup->User Preferences - File Management  指定 ads_sdart 值“例如填入 gerber”,则在设定gerber时,即运行artwork命令时,在文件目录下自动生成一个gerber文件夹,生成的gerber会自动存入该文件夹,【钻孔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up->User Preferences - File Management  指定 ads_sdart 值“例如填入 gerber”,则在设定gerber时,即 ...

    谢谢!

网友:
    谢谢!终于知道了。

网友(2016-04-12):
    谢谢!终于找到了,百度半天都没有

网友(2016-11-03):
    学习下,感谢二楼

网友:
太好了,谢谢啊,不用每次再把gerber文件复制到另外一个路径下了,太省事了!

网友(2019-04-24):
    盖浇饭刚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