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安装了个PADS,出现了下面异常,请教高手如何处理

楼主(2012-06-23):
pads9.3安装后异常

异常图片,该如何处理

异常图片,该如何处理

楼主:
并且每次开机都很慢

楼主:
每次打开软件都很慢,不是开机,请教高手有办法解决没

网友:
设置下。环境变量

楼主:
求教具体设置方法

网友:
    PADS 9.3 破解 详解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fromuid=113638
    这个参考下

网友:
    没有破解啊

网友:
    没有破解啊
    只要破解了就OK了

网友:
    你这个问题和我遇到的是一样的,我按论坛里的方法去破戒了,但还是没有成功,和你一样的错误提示,所以我果断装回了2005.白白折腾了我一天时间。。。。。。

网友:
    唉。破解没搞定呗、

网友:
    没有破解好

网友:
    我今天也安装了PADS,按我给你的安装步骤,肯定没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我刚刚解决,是破解的问题,但是破解的软件也有可能有问题,我后来在网上找了个软件,就搞定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刚刚解决,是破解的问题,但是破解的软件也有可能有问题,我后来在网上找了个软件,就搞定了。

    EFA_crack(9.3在xp安装用该软件生成注册表).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