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信号和数据信号频谱的不同

楼主(2012-06-23):
我发现很多人有误解:以为时钟信号和数据信号的频谱分布类似。
时钟信号与数据信号的频谱分布是不一样的。
时钟信号是奇谐信号,理想的时钟信号的频谱只分布在奇次谐波点。

图1是理想时钟的时域信号和它的FFT转换谱。

图2是一个典型的数据信号的时域波形和它的FFT转换谱。由于频点的增多,每个频点的幅度/能量比时钟信号要低很多。
理想+-1V的50MHz时钟信号在150MHz处的FFT幅度是约150mv,而理想+-1V的50Mbps数据信号在150MHz的FFT幅度是约40mv,可见差别是比较大的。

如果数据信号是一个PRBS码型,则频谱分布更有规律,如下图所示:

如果数据信号失真,则频谱也会变形,频谱与时域波形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如图4所示。

网友:
您的最下面的图是图2数据信号失真后的图吧

网友:
理想时钟信号和实际时钟信号还是有较大差别的!!!

网友:
是啊有差别,不一样,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