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3屏显怎么调出来

楼主(2012-06-23):
win7系统, 16.3 orcad, 当鼠标放到元件或网络上时会显示名称, 但我的没有, 怎么回事?在哪里设定?

网友A:
option    find中的选项。选中就可以了。

网友B:
右上角点那个,感叹号,然后选择pin,单击看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tion    find中的选项。选中就可以了。

偶不是刚接触这个软件, 不过是刚开始用16.3, 我指的是图中的效果, 选择net, 鼠标放到网络后会显示该网络名称
XP系统装过后不用设置就可以用, 继续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上角点那个,感叹号,然后选择pin,单击看属性

继续求解ing~~~

楼主:
找到原因了, happy~~
是我不小心改了设置, 分享下
setup/user preference.../UI/input
最后两项需打钩, 安装后默认值既如此

网友C:
不勾上也显示名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勾上也显示名称呀?

你的系统是什么?我那样设过能用后没有反证,我的XP系统也是勾不勾都可以显示,晚上回去试试win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