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是出现的网状

楼主(2012-06-24):
大家好:
      有一个问题请求大家一下,我用AD换了一个版,发现在元件上出现了网状的东西不知要怎么去掉,哪里可以设置请大家教我一下谢谢

网状

网状

网友:
把room去掉就行,棕色的这块

网友:
    这个网状是器件的3D模型,在做封装的时候添加进去的。如果要改的话只能改封装了,在PCB上可以把这层网状所在的层关掉。

楼主:
    要怎么设置,输入哪个,谢谢

网友:
    把器件class删掉就可以了
具体在D+R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