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层板将中间信号层(L2、L3)空白分割了电源,这样分割电源效果好吗?

楼主(2012-06-24):
    六层板结构如下:
    TOP
    GND
    L2
    L3
POWER
BOTTOM

其中L2、L3被分割如下图:
(紫色1.2V;绿色2.5V;棕色3.6V)

网友A:
    由于没有具体板子,依据LZ的两张图片,所得的结论,可能有些片面,还望谅解,如有不当之处,望指正。

1.2V基本上是core电压,不知为何分的这么散。
    既然有分配power层,为什么在其它层还会有这么多电压。
铜皮的尖角还是再处理下比较好。注意通道问题。

如果是top层主放器件的话,你的信号走线层分配有些不合理。

    可以把板子发给我,我可以再帮你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没有具体板子,依据LZ的两张图片,所得的结论,可能有些片面,还望谅解,如有不当之处,望指正。

1. ...

板子上还有3.3V,其中POWER层整个敷的是3.3V啊!
    因为板子上有六种电压,在POWER层不是很好分割,所以在L2、L3层上分割了图上几种电压啊,这样分割行吗?对SI,PI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支离破碎啊这铜皮分的

网友B:
    完全可以在3.3v power层分出一点区域给某个电压的,这样的话,甚至就可以考虑有2个gnd层,对你这些差分线对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在3.3v power层分出一点区域给某个电压的,这样的话,甚至就可以考虑有2个gnd层,对你这些差分线对 ...

    考虑有2个gnd层???
如果我将L2、L3上分割的电源在POWER层给分出来,那我L2、L3层的空白处是敷地,还是什么也不敷啊?

网友B:
    电源分割这么惨,跟你的布局是有很大关系,不知是否因为布局跟结构有关,因而定死了;否则,我觉得你需要先考虑修正布局,令同电源的器件尽量在一个较小而完整的区域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有2个gnd层???
    如果我将L2、L3上分割的电源在POWER层给分出来,那我L2、L3层的空白处是敷地,还是 ...

    就算考虑在power层分一些区域给某电源,也需考虑全局问题,怕你治标不治本,比如,在power层分区,会带来某些via没电源的问题。还是先整体考虑一下布局,再考虑有效电源划分吧

网友C:
    可能LZ忽略了板厚和阻抗的问题。
    如果你的板子是1.0MM厚度,那么,你相邻两个信号空的地方铺铜,会影响到相邻信号层信号的阻抗,而且影响是比较大的;如果是1.6MM或者更厚的板厚,这个相邻层阻抗的影响就不大了;
core电压可能会有瓶颈 L2、3 层空的地方不建议都铺地铜铜,电源除外;但是L2、3 层靠近板边建议铺一圈地铜,和GND平齐,然后打VIA,做EMC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分割这么惨,跟你的布局是有很大关系,不知是否因为布局跟结构有关,因而定死了;否则,我觉得你需要先 ...

    我就是因为布局跟结构有关,两BGA芯片、接插座都是结构定死了的,不能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LZ忽略了板厚和阻抗的问题。
    如果你的板子是1.0MM厚度,那么,你相邻两个信号空的地方铺铜,会影响到相 ...

板子是1.6MM厚度,板边我铺一圈地铜,也打了过孔
    你说“ L2、3 层空的地方不建议都铺地铜铜”。假如我不在L2、3上分割电源,那么空白处也不铺地铜吗?就让空看什么也不铺?
    希望给个建议..........

网友:
    总的来说,六层不可能做到很好的电源耦合平面(电源平面有相邻的地平面),本身power和gnd距离就很远,而且,如果把电源全部划到POWER层,又会带来跨分割问题。信号层是可以放电源的,阻抗线最好距离铜皮远一点,比如20mil。电流大的地方比如core电压,铜皮是越粗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