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EMC仿真软件EMIstream遇到的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2-06-24):
上图中的    单位是什么?是不是 mil

第二步:执行Edit \ Edit Property \ Net Property

只出现了下图:

没有下面的网络设置表格:

求高手解答,谢谢!!!

楼主:
由于EMIstream各方面的资料网上很少,又是刚刚接触,所以什么都不知道,请求各位高手帮助!!!谢谢了!!!

网友(2013-03-09):
能传一份EMI STREAM软件给我吗,我的邮箱是qjbagu@126.com先谢谢了。

网友:
    单位应该是mm的,铜厚0.035mm大约就是1oz

网友(2013-07-30):
    求一份EMI STREAM软件,我的邮箱是hhit2009@163.com 谢谢了。

网友(2020-03-23):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