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过孔问题?

楼主(2012-06-24):
如图。为什么用pads布线的时候,本来在顶层的时候两个过孔的孔径很小,可以在中间穿过一条线。而从顶层切换到底层之后孔径就变大了,线穿不过去了?

在顶层

在顶层

切换到底层之后

切换到底层之后

网友:
DRC间距保护了, 你在layout里走就不会了

网友:
过孔设置,顶层和底层的大小不一致

网友:
3楼的观点,又可能是对的,请多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