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转换成PCB(可付费,有偿请教)

楼主(2012-06-25):
有那位前辈能教一下altium Designer 10和powerpcb软件吗?我在制作SMT程序时须要把Gerber文件转换成PCB,有前辈能教的请加我QQ:727464967,可付费,有偿请教.谢谢!!

网友:
Gerber可以转成PCB

可以直接转吗?

网友A:
gerber文件还原成pcb教程。

网友:
Jimmy 大大,
能否解說一下?第一步已看不懂了
1.在PCB 中新建一个CAM 文件,然后执行FILE-Import –gerber
导入gerber 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gerber文件还原成pcb教程。

Jimmy 大大,
能否解說一下?第一步已看不懂了
1.在PCB 中新建一个CAM 文件,然后执行FILE-Import –gerber
2导入gerber 文件。

在PCB中指什么?这个是什么软件?

网友(2012-11-21):
PADS能转吗?PADS的gerber文件能转换成PCB文件吗?jimmy 大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ltium designer

PADS能转吗?PADS的gerber文件能转换成PCB文件吗?jimmy 大虾!!!

网友:
引用 网友B:
PADS能转吗?PADS的gerber文件能转换成PCB文件吗?jimmy 大虾!!!

    你能转到altium designer 里面就能转到PADS里面

网友:
    终于找到了,谢谢几米

网友:
首先要看看你的是哪种文件的,给你个教程看看,https://www.eda365.com/thread-8053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