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图转进pcb

楼主(2012-06-25):
2金币
AUTOCAD2004结构图倒进pads2007尺寸不对,该如何操作,记得之前好像是扩大39.37倍的,忘记了....

网友:
我通常的做法是,先COPY再建一个新档粘贴上去,再分解结构。另存为DXF文档。直接导入OK

网友:
    正如你所说,一般机构为MM,导入前放大39.37倍就行了。。。

网友:
    把DXF放到原点在导入

网友:
    1,把PDF在AutoCAD打开,选择全部(ctral+a)然后新建一个文件,在新建的时候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打开下面的下拉选择公制。编辑好你需要的东西,另存为2004的DXF版本,
    2 打开pads,把单位换为mm(umm)导进去就行了、

网友:
先确认结构图中转出的是什么单位。如:mm
那么在结构图中设定一个原点坐标,导出--》dxf
再在pads中设定同样单位:mm
再导入dxf。
试试~~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感谢......

网友:
    SC命令,放大39.37倍

网友:
    转成公制就对了

网友:
    我想你是想要这个吧。这个资料里的第二种方法最简单。别忘了给我加分哦。

网友:
    先导入到350中,现款 从350中导出时设置为1:1就可以了!

网友:
    再笨办法,在PCB里面描一下

网友(2014-09-14):
楼主,把你出问题的原文件发上来!

网友:
楼主,把你出问题的原文件发上来. A" I$ K9 E9 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