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DQ-DQS建立/保持时间的测量问题是否理解正确?

楼主(2012-06-25):
    关于DQ-DQS建立/保持时间的测量问题是否理解正确?

下图所给的建立/保持时间是指得DQS本身的建立于保持时间?
    图中的setup/hold magrgin计算出来的时间应该跟tDS与tHS有差异?

    例如在规格书中tDS是从DQS的交叉点处算起

楼主:
    DQS的jitter是不是以1.025-0.775=0.25的高度,从最左侧相交点到最右侧相交点的距离为jitter的轮廓

tDS是不是以1.15-0.65=0.5的高度,从jitter的左侧边沿起一直到与DQ的第一个相交点处,以此画出一个建立时间轮廓
tDH是不是以1.025-0.775=0.25的高度,从jitter的右侧边沿起一直到与DQ的第一个相交点处,以此画出一个保持时间轮廓

网友:
    TDS的高度为VIH(AC)-VIL(AC),TDH的高度为VIH(DC)-VIL(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