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pci-e 3.0

楼主(2012-06-25):
我在pci-e 3.0规格里面看到连接器的测试。有问题问下大虾们。
1,GT/s 是什么意思?
2,如果是按照8.0GT/s测试的话,怎么理解“The measured differential S parameter shall be referenced to an 85 Ω differential impedance.”?
   我的想法是将校正板都用100的load,连接器不测试的用50的term。网络分析仪还是用50的。然后测试出的s参数,放到ADS里面,在term的地方改成42.5ohm。不知道这样可否。

网友A:
1,GT/s 是什么意思?

GT/s 就是Gbps的意思

2,如果是按照8.0GT/s测试的话,怎么理解“The measured differential S parameter shall be referenced to an 85 Ω differential impedance.”?

测量差分S参数的话,用85欧姆的差分负载。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GT/s 是什么意思?

GT/s 就是Gbps的意思

您好!斑竹,那用NA测试的时候,校正用100ohm的然后测试时候把端口改成85ohm?谢谢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转的,端口阻抗只是表示测试DUT时的一种测试条件,但是这个用软件计算来转的S参数和实际差分端口负载为85欧测出的S参数能否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吻合度是值得注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斑竹,那用NA测试的时候,校正用100ohm的然后测试时候把端口改成85ohm?谢谢

利用fixture simulate 的port z conversion功能你可以很容易的将端口改成85欧,这个是用软件完成的,实际的端口阻抗仍然为5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