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网络怎么会报错?

楼主(2012-06-25):
同一个网络怎么会报错,,要怎么关掉?

网友A:
是设置问题吧,把那个相同网络的设置规则关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设置问题吧,把那个相同网络的设置规则关掉试试。

网络设置规则关掉了,还是一样

网友:
    看图貌似是两个小孔有重合的部分,或者是孔打在了其他孔上,你看看错误描述究竟是什么,图看不清楚

网友B:
    那几个via离的太近,挪开一些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几个via离的太近,挪开一些就好了...

    本人觉得不应该报错啊,,但是还是这样,,怎么解释

网友:
    若是同一个网络,你看看same net的间距是不是0,是0应该没事的

网友C:
    间距犯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间距犯规了

    怎么设置?

网友D:
    将过孔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将过孔移一下。

     ,,,,要怎么设置?

网友:
    那三个过孔太近,孔与孔的距离移动到你设置的安全间距就行了

网友:
    要么你把过孔移开一点,要么你就无视他。你把这drill to drill取消掉他不会在报错,但是其他的过孔问题也检测不出来了

网友:
    或者你可以在规则设置里把相同网络的过孔的间距设置成  0  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