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9与protel99SE互转出错求解!

楼主(2012-06-25):
各位AD高手位,我用的是AD6.9版本的。1、当把PCB文件转为99SE的4.0版本时就会出错,导出来的文件用protel可以打开,但打开后底层的Bottom overlay层不会显示,器件的焊盘走线都有在!(我画的是双面板),顶层显示都正常!错误提示窗口如下图所示。
2、把protel99SE的文件导入到AD同样有问题,导入后只要动下该PCB板图,上面的器件都变成“绿色”了,就是规则出错的那种样子(我有把在线编译关掉了,还是老样子)。那些出错的器件我拉到空白处也同样是绿色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哪位大哥能帮忙,先谢了。

楼主:

补图

网友A:
转是很麻烦的,因为它们对元器件的定义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是很麻烦的,因为它们对元器件的定义不同。

那要怎么办!AD软件本身就是protel的升级版本应该是兼容的。肯定是我哪里操作有误吧?

网友:
能把你转换后出错的图片发几张上来看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