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nnotate的问题,为什么Property Editor里面只有黄色栏的属性改变了?

楼主(2012-06-26):
RT,在原理图完成后进行自动排序,但是只有黄色栏的序号变了(我改成了C?的形式,但是改成C1、C2等也是一样的效果 ),白色栏的序号还是以前的序号,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自己试了试,应该是要选择instance选项,而不是推荐的occurence选项,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求解答

网友A:
看到你在別的地方回帖,想必你已經找到問題解決的方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在別的地方回帖,想必你已經找到問題解決的方法了。

是的,本来没看见那个帖子,后来看见了,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