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SI如何做交流阻抗分析?

楼主(2012-06-26):
如题。。

网友A:
选择网络、赋器件模型、添加Port、设置仿真频率&Option,r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网络、赋器件模型、添加Port、设置仿真频率&Option,run

楼上的兄弟的再帮忙看看

选择网络:电、地
赋器件模型:电容模型
添加Port:设置VRM port口
设置仿真频率&Option: 扫频范围,一般100M以下。option这边主要有哪些设置?
run. 因为仿真AC,采用spatial模式,不知如何产生二维图形(如SIw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