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画的线没有网络了

楼主(2012-06-26):
之前焊盘上画好了线和过孔,我在orcad中把网络换了下,线就没有网络了,后来在orcad中又换回原来的网络,可是线还是没有网络,难道要删掉重新画吗?
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A:
把线和孔抓起来,然后敲坐标ix 0 0重新放下去,空网络的线及孔就能重新定义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线和孔抓起来,然后敲坐标ix 0 0重新放下去,空网络的线及孔就能重新定义网络

是不是没有办法修改设置什么的,让线的网络随着pad网络的改变而改变

网友:
可能是在调网表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