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版本如何任意切换

楼主(2012-06-26):
如题,如果电脑中装有多个版本的cadence,如何任意切换不同的版本?

网友:
要装好了多个版本的软件就可以,16.3,16.5 15.5.之后有一个图标是用来切换不同版本的,

网友A:
CADENCE SPB SWITCH RELEASE    图片一下上传不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ENCE SPB SWITCH RELEASE    图片一下上传不了,呵呵

    是这个吧,貌似总出现问题,之前在别的电脑上试了一下,顺利的由16.3切换到15.7,不过切回来的时候orcad出问题打不开了~其他的都正常

网友B(2013-04-24):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吧,貌似总出现问题,之前在别的电脑上试了一下,顺利的由16.3切换到15.7,不过切回来的时候orca ...

这个官方工具来切换的话也还是存在一定的风险。大多数人喜欢用功批处理文件来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官方工具来切换的话也还是存在一定的风险。大多数人喜欢用功批处理文件来切换。

    还是软件不稳定的原因

网友C:
    为啥要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切换。

    电脑中装有不同版本的软件,有低版本和高版本的,如果你的pcb文件是高版本的话就要用高版本的软件打开,是低版本的就要用低版本的软件打开,这样你就需要在高低版本之间进行切换!

网友C:
    个人觉的安装最高版本即可,什么文件都可以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的安装最高版本即可,什么文件都可以打开。

    如果你有客户用的是低版本的话你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软件不稳定的原因

    我估计是内核的缘故。WIN7下要进入XP模式的话也是要用一个转换的工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