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问题设置

楼主(2012-06-26):
用CAM350导入GERBER文件后,钻孔层比线路层大很多,请问导入的时候要怎么设置钻孔,非常感谢!

楼主:
自己回答 Allegro软件导出的GERBER ,钻孔层过大 ,单独导入钻孔可解决此问题

网友:
没用过Allegro,Pads是可以设置的。

网友:
钻孔格式不对,把钻孔的格式设置正确读入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