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LAYOUT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2-06-26):
问题一:
logic同步到layout时,出错如下:

Line 19 , Section *MODIFY_GENERAL_RULES*
VALID_VIA_TYPE STANDARDVIA
here is no Via type STANDARDVIA in design
我将layout中的过孔名称改为“STANDARDVIA”后再同步,不会出现错误提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问题二:
在画board cut out和board outline时,在Drafting Properties对话框中,更改width项后不起作用,在PCB中线宽还是默认的0.0254,不知道是不是哪没有设置好。如图1所示:

问题三:
在layout中,若有很多个相同的board cut out时,能否通过复制来完成,包括copper pour也是的,请高手帮忙解答以上一个问题,谢过!

图1

图1

网友A:
一,原理图ECO TO PCB操作时,此项不选:

二,要选中整个shape后才能修改成功。

操作:filter->select shape,然后选中你要修改的外框后,ctrl+q,进入修改界面,接下来,你懂的

三,当然可以。选中后复制,然后粘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原理图ECO TO PCB操作时,此项不选:

第一个问题,您说的那个选项我就没选。
第二个问题,我忘了说,我的width值若大于0.254就能正常线宽,若小于0.254,只显示默认的0.0254的宽度。不知道是不是哪设置的不对。
第三个问题,我选中整个shape后右击没有copy选项,不知道如何复制,请指教,谢谢!

楼主:
问题二已解决,是因为option中最小可显示线宽被设成了0.254,改小就可以。
各位大虾们,帮忙看看问题一和问题三,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
    ctrl+c复制,ctrl+V粘贴

网友(2012-08-14):
    1、关于"问题二:在画board cut out和board outline时,在Drafting Properties对话框中,更改width项后不起作用,在PCB中线宽还是默认的0.0254"    这个是显示线宽最小值设置,意思就是小于这个数值的线宽都将以2D线的形式显示而非真实线宽,这个值设小一点就可以显示板框的真实宽度。如设置宽度如一楼已给出答案。
    2、问题三,针对铺铜这个简单直接ctrl+c v就行了,但是针对CUT OUT这个方法行不通,如果复制就会导致整板的板框和cut out一起都选中复制了,cut out的属性也是改不回去的,有个方法可以灵活运用,你沿着CUT-OUT的框画个闭合的铜框,这样你就可以复制粘贴了,等都搞定后在统一把属性改为board cut out

网友:
    第二个问题应该是你默认的线宽没设置合适吧

网友(2012-10-25):
    option中最小可显示线宽被设成了0.254,这个选项在那改?我知道快捷键,但不知道具体在哪,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