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ltium PCB文件导入SIWAVE

楼主(2012-06-26):
我用siwave对AD10画的PCB做PI仿真。需要两个文件一个ANF后缀的文件,一个是CMP后缀的文件。ANF文件通过PCB save as 就可以保存为ANF。我的问题 是怎样生存CMP文件。

网友:
altium和ansoft软件的接口一直都做的不太好,以前主要是通过pads然后再导入siwave,导进去后总会发现PCB缺胳膊少腿的,现在最新的altium好像是可以直接支持与siwave关联了,效果还不知道咋样

网友A(2012-08-01):
效果还不错,不过有个问题,我在AD中只画一对差分线,保存为anf文件,但是导入到siwave 4.0里面却什么都没有(差分线不显示)请问是什么原因??难道是没有定义网络的原因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B:
最新的altium好像是可以直接支持与siwave关联,ADsummer 09怎么样才可以和SiWAVE 关联?
哪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2012-10-15):
引用 网友B:
最新的altium好像是可以直接支持与siwave关联,ADsummer 09怎么样才可以和SiWAVE 关联?
哪位高手指点下?

3楼的朋友,看来我们遇到了类似用法!能提供你的操作过程吗?我们用Siwave5.0导入Altium Designer 10 输出的ANF文件时报“conversion of ANF V4 into ANF V2 failed”.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效果还不错,不过有个问题,我在AD中只画一对差分线,保存为anf文件,但是导入到siwave 4.0里面却什么都没有 ...

3楼的朋友,看来我们遇到了类似用法!能提供你的操作过程吗?我们用Siwave5.0导入Altium Designer 10 输出的ANF文件时报“conversion of ANF V4 into ANF V2 failed”.

网友A(2013-01-19):
引用 网友C:
3楼的朋友,看来我们遇到了类似用法!能提供你的操作过程吗?我们用Siwave5.0导入Altium Designer 10 输出 ...

我用siwave5也遇到你的问题,最后我采用siwave4就没问题了  可能是版本的问题

网友(2014-07-08):
引用 网友A:
我用siwave5也遇到你的问题,最后我采用siwave4就没问题了  可能是版本的问题

你好!我用Siwave5也不能打开AD生存的ANF文件,用Siwave4有部分文件也可以打开,但是还是有部分文件仍旧打不开!想问问你们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