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求ADS板级仿真PCB图

楼主(2012-06-26):
1金币
我最近画了个ZIGBEE图,想对PCB进行仿真,不知道有没有高手提供点教程

网友:
ZigBee是一种低速短距离传输的无线网络协定,底层是采用IEEE802.15.4标准规范的媒体存取层与实体层。主要特色有低速、低耗电、低成本、支援大量网络节点、支援多种网络拓扑、低复杂度、快速、可靠、安全。ZigBee协定层从下到上分别为实体层(PHY)、媒体存取层(MAC)、网络层(NWK)、应用层(APL)等。网络装置的角色可分为ZigBeeCoordinator、ZigBeeRouter、ZigBeeEndDevice等三种。
这个是我在网上搜索到的有关zigbee的资料,谢谢楼主扩展了我们的知识面!
如果你要pcb的仿真,可以具体点吗?板材料,走什么信号,几层等等信息。

网友(2012-08-06):
我司可提供PCB板级SI及射频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