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中层的定义

楼主(2012-06-26):
请教层定义中的意思:如
V,S default
v,s cond
v,s cond2这些都是什么意思,ADS  LAYOUT这块资料几乎找不到,有知道的高手们帮帮忙啊

网友:
ADS里的EM仿真设置确实和其他软件不太一样,第一次用的时候会有摸不着头脑的感觉,用用就习惯了

那个层定义其实可以看成一个层编号,比如说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至于哪一层做走线层,哪一层做平面层是由你自己决定,你自己心里清楚层的编号和它对应的层叠位置就成。不过最后需要在substrate设置窗口里将这些层和实际的结构图联系起来,即为实际的层叠设置了。设置方法如下图

网友:
楼上正解   自己摸索一下   我刚开始 也是不怎么懂 的   花了点时间 去慢慢试试 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