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铅问题

楼主(2012-06-26):
为什么我在电源层设了一个1.2V的地线,但想1.2V灌铜,为什么显示没有灌到。请高手指点?

网友:
优先级问题

楼主:
如何设定

网友:
数字越小  优先级越高

网友:
    1.2V shape 属性  option中 在flood框下设为0 另外一个设个比0大的数字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