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频三极管发热严重

楼主(2012-06-26):
各位:
最近在做个13.56MHz的发射电路,用示波器量测到线圈上的输出振幅10V左右的波形,但高频三极管C1971非常烫,过了大概2分钟就冒烟了,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解决?

网友:
你想设计多大的幅度

网友:
会不会电容跟线圈震荡了哦

网友:
而且基极电流也有点大哦

网友:
    你接负载了吗?如果没接,那高频能量无法向前传递,全部都反射回来,管子当然会烫

网友:
    线圈两端要并联一个能量释放用的二极管,不然三极管不仅仅是发烫,有可能会烧毁;对于三极管驱动的感性负载一般都要并联一个二极管。

网友(2012-09-17):
    集电极空载电流过大

网友:
    我搞不明白,负载的LC应该串联的还是并联的?发射的时候应该保障电流最大的吧?好像LC应该串联,谐振的时候电流最大,并联的时候谐振时候电流都跑到哪里去了?

网友:
    楼主的这个电路发不出去的,发出去的是一些谐波

网友:
    没有阻性负载,只有电阻很小的线圈,能量都发了热了~

网友:
    LZ可以尝试把B极的电阻阻值调大一些,可以限制基极电流;另外也可以在C极上与LC串联一电阻,这样等Q1导通就不会把所有的能量耗散在Q1上了